台达触屏上如何设几十分钟的定时

楼主(2013-05-25):
  上次请教得到很多师付的指点,再请教一次,我想了很久,也搞了好久,还是搞不出来。

  触屏是台达的,PLC也是台达的,想在触屏上定时几十分钟。台达PLC最长的定时器也是100毫秒的,要定十几分钟,在触屏上就要写很大的数字,工人操作起来很不方便,请教各位师付能不能在触屏上输入就是以分钟为单位的数字,这个怎么才能达到。而且同时要做个棒图,直观的显示时间进度,棒图以分钟推进就太慢了,要以秒推进。谢谢拉!

网友A:
1、台达计时器计时器值最大就是32767,也就是3276.7秒,大约等于54.6分钟,这个属于直接可以设定的;

2、对于不可以直接设定的(大于3276.7秒),可以采用计时器脉冲往寄存器加算解决,例如采用分钟计时器往一个16位寄存器可以得到32767分钟,当然这个计时误差比直接应用计时器稍大(受到扫描周期的影响,不过对于常规应用足够了)

网友B:
直接用台达人机的宏巨集来做,用getsystemtime.得到系统的年,月,日,星期,时,分,秒。初值存起来,实际值不停读取,跟初值比较!

网友C:
PLC程序:机器工作时,LDP M1014;INC Dxxx。

HMI程序:数值输入Dxxx,不要与上面的重复;重新计时前先RST即可!

网友D:
唉,太简单了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