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我的头都大了

楼主(2013-05-25):
三菱的PLC到底是怎么采集电表数据的?

我的困惑:1.三菱plc采集电表数据是用RS485线直接连接二者吗?用电力线直接连接电表和PLC行不?这有什么不同?

                  2.电表和PLC分别是怎么和连接线连接的,我的意思是比如连接线和电表连,是接电表的那个口?RS485口?还是脉冲输出口?连接线和PLC又是怎么连的?有说接输入点X的,有说接4-20ma的,这有什么不同?我知道4-20ma是模拟量,而且模拟量不好,容易受到干扰。那是不是果断选接X输入点,但又说只能接X0和X1这2点,别的不能用于高速脉冲,果真如此吗?那要是采集几十户电表数据那得用多少PLC啊。。。浪费啊。。电表脉冲1600imp/kwh算高速脉冲否?

小白真心求各位指点!!!

网友A:
这要看你的电表支持什么样的数据采集方式,还有你要采集的是什么数据:电表度数,电流,电压,或者功率!最好是有485的通信接口,这样的话你在plc上加一个485bd就可以,如果你采集的速度不高的话,支持十几个从站是没问题的!!!!

楼主:
大哥,你对着我的问题一一解答下,我谢谢你。我就只是采集脉冲信号,单纯读下表读数就行

网友B:
采集脉冲信号,用一般线就可以,距离不长的话,如果长用485线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集脉冲信号,用一般线就可以,距离不长的话,如果长用4...

 谢谢,你的回答消除了我的第一个疑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你对着我的问题一一解答下,我谢谢你。我就只是采集...

 我见过电表 支持 RS485协议的, 脉冲的信号还真没见过(广义上讲 RS485也是脉冲信号)?

我们一般所说的脉冲信号是指  传感器 增量信号,不知楼主到货的是哪一种?

网友D:
1.三菱plc采集电表数据是用RS485线直接连接二者吗?用电力线直接连接电表和PLC行不?这有什么不同?

      电表的输出接口将脉冲量送入PLC输出端,可用普通电力电缆多股细铜芯线即可。RS485线可抗干扰,远程监控时也可采用。

2.电表和PLC分别是怎么和连接线连接的,我的意思是比如连接线和电表连,是接电表的那个口?RS485口?还是脉冲输出口?

     电表和PLC的连接线是接电表的脉冲输出端,另外还要用RS485通讯线连接电表通讯端口(COM通信口)与PLC通信口,通讯端口要选择正确,通信线连接正确,且电表与PLC内部的通讯端口设置正确,通讯协议一致才能正常工作。

     三菱plc采集电表数据没用过,但工作原理是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三菱plc采集电表数据是用RS485线直接连接二者...

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采集脉冲信号,用一般线就可以,距离不长的话,如果长用4...

网友F:
连接的问题貌似解决了。

至于多个电表,用多个PLC太浪费,本人觉得可以用采集用的PLC,控制继电器或类似控制器,来控制要采集的各电表不同时间来和PLC通讯。

网友G:
楼主不明白485的接线方式,所以才会觉得需要多个PLC来完成,只要你PLC支持多少个数据通讯站点,一个PLC通讯卡就可以采集多个电表的数据的。每一个电表是一个子站的数据,然后程序里面你编好站点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接的问题貌似解决了。至于多个电表,用多个PLC太浪费...

恩,现在逐渐明白了一些,学生党啥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