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维修实例分析

楼主(2013-05-25):
  数控机床是机电一体化的产品,它包含了机械技术、计算机与信息处理技术、系统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传感与检测技术、伺服传动技术,其技术先进、结构复杂、价格昂贵,因此它的维修方法与普通设备的维修方法有所不同。数控设备的维修可以依靠设备状态监测技术,设备诊断技术,充分利用数控系统和机床厂家提供的资料,对故障现象进行综合分析,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下面介绍几个实例,详细分析维修的思路过程;

       例一:一台大宇T380钻削中心,使用FANUC 0i系统,机床停机几天后开机,机床启动结束出现2021报警:空气压力不足。FANUC 0i系统2000-2999报警是机床PMC报警。在系统的梯形图编程语言中规定,要在屏幕上显示一个报警信息,必须将对应的信息显示请求位(A线图)置“1”,要清除这个报警,必须使这个信息显示请求位(A线图)置“0”。我们可以通过PMC诊断功能查到报警请求位(A线图)地址,从│SYSTEM│→│PMC│→│PMCDGN │→│STATUS│,输入"A0"按│SEARCH│显示;

                 7    6    5    4    3     2    1   0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A000              0   0    0    0   0   0   0   0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A001         0   0    0    0   0   0   0   0

2024  2023  2022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A002         0   0    0    1   0   0   0   0

     确认A2.4=1。再查阅梯形图│SYSTEM│→│PMC│→│PMCLAD │输入A2.4,按   │SEARCH│ 其中X5.4、k5.1、A2.4、R652.7、k7.6都接通,k5.1、k7.6是保持继电器,状态不受其他电路控制,A2.4是互锁闭合,所以只要X5.4断开后,A2.4才可能置“0”。通过机床电气说明书,查得X5.4是机床气源压力开关,检查气源压力,在正常范围中。更换压力开关,X5.4常闭断开。这时要A2.4置"0",还需要将R652.7常闭断开(R652.7置1)。只有G8.4(紧急停止信号)闭合,要想R652.7置“1”,只有F1.1置“1”或X32.7置“1”,而F1.1为复位信号。所以按下复位键,R652.7置“1”,A2.4置“0”,报警取消,故障排除。

       例二:一台北京第二机床厂磨床,使用FANUC 0i-MB系统,自动模式下G00指令运行C轴时,C轴不移动,程序不往下执行,无报警信息.改用手动模式运行,用手轮移动C轴,机床正常。使用常规方法进行检查,打开诊断画面,查看诊断号000~015,只有#001:MOTION(正在执行自动运转移动指令)为“1”,其他为“0”,一切正常.我们重新检查。以手动模式进行操作,用手轮来回移动C轴,发现速度很快时,机床报警411:C轴移动中的位置偏差量大于设定值。查看诊断号300(检测轴位置的偏差量)值为24,再查看参数1826(各轴的到位宽度)设定值为20。实际检测到C轴的偏差量 > C轴设定的位置偏差量。按复位键清除报警,重新快速移动C轴,记下几次411报警的300诊断值:51、80、22、78,由于几次实际检测C轴的偏差量相差很大,且无规律,应该不是参数1826设定问题,是硬件故障.故障产生的部位可能有:编码器、伺服放大器、编码器信号传输线、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动力线.从易到难,先检查伺服电机动力线,无接触不良和发热痕迹;更换伺服放大器,故障依旧;当松开伺服电机编码器插座时发现内有明显铜锈迹,用酒精和钢丝刷清洗,并用电吹风吹干后重新试机,诊断号300的值在停止时为“0”,故障排除。分析原因是由于编码器插座接触不良,造成位置反馈信号工作不稳定而出现411报警。

       例三:一台大宇T360加工中心,使用FANUC 21i-MB系统。机床在回参考点时Y轴不能向参考点方向移动,手动操作方式正常。Y轴使用挡块式回参考点方式,在回参考点工作方式下,以特定的速度移动,当零位开关检测到信号,Y轴减速并停止。然后,Y轴通过挡块后,缓慢移动到第一栅格点的位置停止,这样就完成Y轴回参考点。出现Y轴不能向参考点回归方向移动的原因有:

      (1)、速度太低。检查倍率开关:如果倍率在速度F0处,查参数1421(F0速度)为400;如果倍率在20%、50%和100%处,通过PMC状态(STATUS)画面,确认X33.6和X33.7(倍率开关输入地址)分别为1、0,0、1,1、1,都正常。再检查参数1404.1(参考点回归速度选择),如果为0(高速),则查参数1420(高速设定值)值,为48000;如果为1(手动移动速度),则查参数1424(手动移动速度)值,为24000,也正常。

       (2)、回参考点的起始位置太近,已经使零位开关检测到信号。用手轮把Y轴向参考点反方向移动一段距离,再回参考点,故障依旧。难道零位开关坏了?打开PMC状态(STATUS)画面,查到X9.1(Y轴零位开关地址)为“1”,用手轮大距离来回移动Y轴,X9.1信号不变化,证实了刚才的假设。打开X9.1零位行程开关,发现开关内部有很多冷却水,行程开关触头防水橡皮圈破损。更换一只新的行程开关,重新开机,Y轴回原点,机床正常。通过以上故障分析,维修人员要提高数控机床的电气维修技能,关键在于必须熟悉数控机床的性能特点、控制原理,伺服系统、CNC系统的故障处理方法。在维修过程中不断摸索,积累经验,灵活应用所学的维修技术,熟练排除数控机床故障,减少数控机床的停机时间,提高数控机床的使用率,使公司生产得以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