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奇怪现象

楼主(2013-05-25):
一台非标自动化的机器,用了三台伺服和一些气缸控制,机器做一个循环40秒左右。期中一台A2伺服采用plc发脉冲的位置控制方式,用了半年都好好的,最近出现伺服原点回归后停在那里,后面有一些气缸动作,伺服电机会突然转动一下,大概只有1/4圈左右,plc是没有发脉冲的,而且伺服驱动器面板上的脉冲数也没有变化。这种情况不是每次循环都会出现的,而出现这种情况是在40秒循环时间里的任意时段!问一下各位大侠,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是干扰所制吗?

网友A:
外部干扰的话 伺服驱动器的面板是有反应的(相当于有脉冲输入)  伺服启动器面板上没反应 估计是驱动器有问题

网友B:
有可能上哪里的接头松了。你查一下电机线吧,我有个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