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控制温度速度的温控器

楼主(2013-05-25):
    各位大侠,请问有没有能控制温度上升速度的温控器:就是可以控制单位时间内温度上升多少度,比如加热水,想让温度一分钟上升5度等。谢谢!18998125506

网友A:
一班做温控器厂家都有,看你用那种更适合你了。

网友B:
可以用温度曲线控制仪,北京宇科泰吉的YK-90系列

网友C(2013-08-20):
你说的是带SV值斜率控制器,进口仪表都有,另外还要看你的加热器功率能否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