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跳闸为什么??

楼主(2013-05-25):
我的风机是三相7.5KW的,我选的变频器也是台达7.5KW的 我的空开选的是20A,可是当我把频率调到50HZ时,我的空开跳掉了,是不是我的空开选小了?为什么?

网友A:
20A应该不小呀,是不是有接地的现象,你变频器最大消耗功率是多大。

网友B:
变频器是因为你使用那个电机的电流不稳定,导致了电流过大,而引起的跳闸。

变频器本身就起到一个变频调速和保护的一个作用,当你的电流过大的时候,变频器就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就会跳闸,

我建议你在选用变频器的时候,要选用比电机功率大一码的变频器...或是,

你可以看一下变频器跳闸了没有,

如果变频器都没有跳闸,空开就跳闸了呀的话,那就说明你的那个空开太小了,

换个大点的空开

网友C:
在变频器没有跳的时候(<50HZ),测一下三相电流是否正常,正常说明空开有问题,否则变频器或负载有问题.

网友D:
空开跳闸说明空开是好的。

问题就是选小了。换换大的。

另外,变频器功率要比风机的大一点。

网友E:
为什么选20A断路器?保护变频器?可能吗?在供电线路中,断路器应该按短路保护选,你供电线路能提供的最小短路电流。选32A以上的吧。

网友F:
首先要分清楚是漏电脱扣,过载脱扣还是短路脱扣,各个对应不同的原因。

实际测量一下电流再判断吧。

另外检查变频器输入相保护是否被关闭同时三相电流是否不平衡,如果两者都是,由于其中的一、两项电流偏大,就会导致断路器动作。

网友G:
看一下是MCCB、还是ELB,不同的断路器跳闸原因也不一样的,ELB的话,首先看一下漏电电流调节的准确吗?可能是漏电电流过大,接线查查看,MCCB的话,主要查接线了,20A可以啦,不小。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选20A断路器?保护变频器?可能吗?在供电线路中...

网友I:
亲们,你们知道么。。。。据说接变频器的上级空开是不能带有漏电保护的。。。

网友J:
最少也得额定电流的1.5~2倍选择空开,如果是吗在启动估计一启动就得跳闸。

网友K:
变频器的保护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完善了,出现过流、或者不平和变频器首先会报故障,楼主可以将空开再放大一级看看是否还有此现象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亲们,你们知道么。。。。据说接变频器的上级空开是不能带...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选20A断路器?保护变频器?可能吗?在供电线路中...

 李老师,7.5KW电机电流15A左右,选20A应该能用,为何要选用32A的空开呢?实际电机如何配空开?

网友N:
空开的型号楼主都没有说,动作特性是A,B,C型还是D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N:
空开的型号楼主都没有说,动作特性是A,B,C型还是D型嘛

不好意思,我有点不明白,你那动作特性是A B CD型 代表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一下是MCCB、还是ELB,不同的断路器跳闸原因也不...

 我的开关是DZ47-63/20A的,你那MCCB  ELB代表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