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00PLC相关,附处理过程与状况

楼主(2013-05-25):
设备组成:315-2DP PLC       扩张I365和ET200  ; 通过CP5611与上位机MPI连接通信和PLC224(仅用高速度数功能,I0.0,0.3,0.5,0.6,0.7,1.2点,Q0.0点,0.0为开卷电机Z脉冲,线速度编码器接的Z=0.3,A=0.6,B=0.7,1.2接的卷取电机Z脉冲,Q0.0输出接到I0.5,用的SFC67.68读写200数据)通信,其它为DP与ET200,6RA70通信。

最初故障:系统停车,当时电工发现315PLC DP接线头压接屏蔽层处烧糊,有异味。

全文中我说的停车,PLC仍是RUN状态,跳到了控制的主接触器,如给6RA70供电的,液压泵等,即没有Q输出,急停按钮状态。

处理过程:

1、到现场下处理时,发现300已不能与200和上位机通信,DP通信正常。对200进行测试(最初以为200口坏了,换了个新的,后来确认没坏的),5611擦试金手指后,测试能通信,经过一翻折腾,224PLC能通信了,原因认为是,04年安装时224PLC的接线有点搞不懂:输入输出及工作电源和PLC自带的传感器电源输出的M,L全是并联在一起然后接的一个24V电源(输入输出和中间继电用的24V电源),不是300PLC的电源。处理时,200PLC电源和300PLC共用一个电源(307),线速度编码器也用的这个工作电源,这样,200和300之间的通信一直正常,通过300都能检测到200。另将MPI从187.5改为19.2

2、经过1的处理后,运行了2个小时左右,又开始突然停机,而且越加频繁。又开始进行检查,首先试了300-200的通信,正常,5611也正常,以为是急停勿输入,线路和程序短接都没用。后来闻到ET200有异味,更换ET200,运行正常了8小时左右,又开始突然停机了。

3、今天早上对2的情况又进行检查,SF,BF运行中有闪一下情况,检查前测MPI通信,正常的,检查ET200处又有异味,拨下DP头,发现ET200的DP屏蔽接触到里面板子地方又有烧糊,换DP头,同时,检查ET200的工作电源24V为中间继电和输入输出用的24电源,重新放线,将ET200的电源和300,200共用307电源(2A换成5A),排除不是同电位引起烧DP头,同时又重放根DP线。MPI从19.2改回187.5 然后运行,运行近一小时了,没有系统全停的现象,也没闻到ET200有异味,但上位机MPI通信有闪断现象,电脑和300连接看硬件诊断信息和上位机同样的会连接中断,但PLC一直是RUN状,因没停车现让他继续生产。 在硬件诊断中:eventID:16#4302  网上有的解释为供电问题。郁闷了?观察SF,BF还没见闪的情况。

所以,在此请教高手了,我该继续检查什么?会时什么问题?

另外,5512直连224,我怎么又连不上,提示端口被占用,重启电脑都没用,PPI,MPI各速率都试过,前天我直接连随时能连上,不知为什么一下连不上了。5512能连上300,通过300又能连上200,搞不懂了。

在线一直观注。 我真没办法了。我是做设备维修的,所以不懂的。先谢谢大家观注和指点。

网友A:
检查一下

1.是不是DP电缆布线附近是否有强干扰源?

2.DP接头是否是西门子正品?部分山寨DP接头通讯时会有通讯中断现象。

3.屏蔽层接地要单独接地桩接地不要和电源地混在一起。

网友B:
正如楼上所说,接个隔离变压器,DP接头用正品,以前我用30块一个的DP头,倒没出现通讯中断现象,就是没事就烧掉接口模块。

网友C:
楼主的通信线没共地么?

这就是典型的,直流电位不一致导致在通信线缆中产生了不必要的电流啊。。。

楼主的现场已经就那样了,估计也不好作太大改动,只能建议你用另外一种方式,为所有的通信口加上光隔离。。。

楼主:
我查了就没共地,大改整不了,厂内挖不了埋不了地线。再说,原线有点乱,清理的话生产是不允许的哟。

一方面,我把300。200。ET200现改成一个电源就是想的同一电源,也就共地了,但我没想通哟。输入输出模快的信号通过底盘排线去300或ET200,这个用的是什么电源?应不是IO模块的吧,如果是这样,我这改成同一电源也就真是共地了。

二方面,一方面如果成立,看似没问题了,但是,和6RA70的DP头???6RA70的24V???怎么弄?  这样又不是一个电源了啊? 弄不了!!!

这几天出去了,回晚了些。 目前运行还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