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200PLC如何选择步进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3-05-25):
关于西门子200PLC控制步进电机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的选择问题。大家好,本人打算用西门子200PLC控制一台步进电机,具体图纸如下。

但是西门子的客服说,他的Q0.0和Q0.2就足以实现对一台步进电机的控制和正反转问题。如果那样的话,我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是不是就不符合规范了?有没有那种步进驱动器呢?一个输出点控制正反两个方向?哪位好友知道,请多多指教。急用。谢谢!

网友A:
这个接线图有点问题。

主要看看输出信号,据我了解,驱动器信号驱动需要另外接5V电源。

建议以后这样的帖子发求助帖。

看看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