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西门子触摸屏与西门子PLC的联合仿真触摸屏与西门子PLC的联合仿真

楼主(2013-05-25):
西门子触摸屏与西门子PLC的联合仿真

1. 先打开STEP7中的PLCSIM。如果是PLCSIM V5.4以后的版本,需要选择项目中的PLC节点(MPI网络),则S7ONLINE(STEP7)会自动指向PLCSIM(MPI)。如果是PLCSIM V5.4以前的版本,需要将S7ONLINE(STEP7)指向PC Adapter或CP5611(MPI)。

2. 打开WinCC flexible中菜单"项目"--"编译器"--"启动运行系统",测试即可。不要使用"使用仿真器启动运行系统"或"启动带有调试的运行系统"

网友A(2014-06-23):
刚开始接触西门子plc,以后可能会用到,谢谢楼主。

网友B(2014-11-25):
回收西门子 回收SIEMENS、回收西门子LOGO!、回收西门子S7-200、回收西门子S7-300(回收西门子CPU312、回收西门子CPU313、回收西门子CPU314、回收西门子CPU315-2DP、回收西门子SM321、回收西门子SM322、回收西门子SM323、回收西门子SM331、回收西门子SM332等)系列可编程控制器(PLC);QQ:3134307293 电话:13997925664

网友C:
谢谢,有没实例分享下呢~

网友D(2015-01-08):
有无CPU314-2二手机卖?

网友E(2015-05-17):
精诚合作一起提高。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