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脚本为什么BOOL值

楼主(2013-05-25):
屏脚本为什么BOOL值

问:屏脚本为什么BOOL值,
If SmartTags("回收温度T4") > SmartTags("回收进口温度") Then
SmartTags("回收进口温度控制1") = 1
Else
SmartTags("回收进口温度控制1") = 0 '
End If
为什么监控到的值是-1.0,不是1,0.

答:最好这样做:
If SmartTags("回收温度T4") > SmartTags("回收进口温度") Then
SmartTags("回收进口温度控制1") = True
Else
SmartTags("回收进口温度控制1") = False
End If

楼主:
连接触摸屏问题

答:可以,但是选用质量好的USB-RS232模块,一般需要安装驱动。
下面是关于OP77B下载电缆的介绍,你可以参考下:
OP77B需要使用RS232电缆(6ES7 901-1BF00-0XA0)下载,在WinCC flexible的传输方式中选择"串行",还需要确认OP77B的传输模式也选择了Serial。
RS232电缆可以自己做,两端都为9针母头:
2-3,3-2,4-6,5-5,6-4,7-8,8-7。
也可以使用CP5512/5611和MPI/PROFIBUS电缆下载,在WinCC flexible的传输方式中选择"MPI/DP",还需要确认OP77B的传输模式也选择了MPI/DP,同时确认通信波特率和CP卡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