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 700 IE

楼主(2013-05-25):
西门子Smart 700 IE 触摸屏,想实现隐藏功能

在画面1  有文本1和IO域   想实现在画面2提供一个按钮或者其他能实现在按下按钮的时候隐藏画面1的文本1和IO域   第2次按下的时候又能够显现出来

本人新手  求大侠

网友A:
用脚本程序能轻易实现

网友B:
先说下文本域:

建立文本域,修改属性 如下图

注释:当变量1的值为0时,隐藏文本域,看不见的。

           当变量1的值不为0时,可见文本域。

网友B:
再说下IO域的可见性:

同理

注释:当变量2的值为0时,隐藏IO域,看不见的。

           当变量2的值不为0时,可见IO域。

网友B:
最后说下LZ要实现的具体功能:

实现在画面2提供一个按钮或者其他能实现在按下按钮的时候隐藏画面1的文本1和IO域   第2次按下的时候又能够显现出来

可以在画面2建立两个变量:变量1和变量2.

网友B:
建立两个按钮,设置单击反转事件:分别反转变量1和变量2的值。

任务完成:

当按一次按钮后,即可隐藏文本域或IO域,再次按下按钮后,变为可见!

网友B:
使用仿真器运行,为调试方便,都放到一个画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仿真器运行,为调试方便,都放到一个画面中:

 谢谢领域。受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使用仿真器运行,为调试方便...

 触摸屏断电后。就隐藏不了了。能按了按钮之后隐藏住,然后断电重开触摸屏的时候也是隐藏住了的状态。要在按一次按钮才显示。即只要点了一次隐藏或者显示,不管断没断电都是这个状态的情况。这样要怎么解决啊,求教

网友C:
仔细学习一下西门庆的函数,不难找到答案。。。

网友D(2018-11-05):
引用 网友A:
用脚本程序能轻易实现

这个触摸屏没有脚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说下文本域:建立文本域,修改属性 如下图注释:当变量1的值为0时,隐藏文本域,看不见的。           当变量1的值不为0时,可见文本域。

我想用plc中的输出或者中间继电器来控制屏弹出一个报警的子画面,应该怎么做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