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不稳,通常采取什么手段!!

楼主(2013-05-25):
各位大侠好:

                想问一下大家,如果PID调节不稳,我们通常采用什么手段?谢谢大家

网友A:
PID调节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网友B:
PID整定,看看你的趋势是什么样子了,是修改PID哪项,是控制温度、液位、压力还是流量。

网友C:
PID调节不稳,首先要保证工艺生产安全符合指标运行,PID的参数整定也要为其让步。

通常在自动控制不稳的时候,先打手动让工艺参数趋向稳定,然后在进行PID参数的优化整定

网友D:
PID,

三个参数狗连蛋,调不稳就对鸟 ,,,

就算调调调,冒兑将就稳鸟点,也就相当于,狗儿跑累鸟,卧倒闭眼打呼噜白 ~~~

黑黑黒,来瞅视个能简单高效调节的鸟

网友E:
PID调节不稳,首先要分析一下原因,看是工艺上的问题还是设备的问题,或者是PID参数设定的问题,确定原因后,针对问题进行方案的制定,然后尝试,不断调整,直至达到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