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期表使用说明书

楼主(2013-05-25):
一、用途  MZ-10型组合式同期指示表是由频率差指示、同期指示和电压差指示三个测量机构组成的仪表。它用来检测工频三、单相发电机与运行的电网系统进行并联时,对电压、频率和相位同期性指示之用。现场拍摄的图片如下:

 二、主要技术特性

1、仪表按准确度为2.5级。

 2、仪表的工作条件为-20~+50℃,相对温度95%(当时温度+25℃)。

 3、仪表的基本误差:  电压差指示的指针进入平衡标线上时,电压的差值不应超过额定电压的±2%;频率差指示的指针进入平衡标线上时,频率的差值不应超过额定频率的±1.0%;  同期指示的指针,在相同电压和频率下,其偏离同步标线不应超过±2.5%(几何度)。

 4、仪表的灵敏度:  电压差指示听指针每偏转1分格,其电压差值不大于额定电压±5%;频率差指示听指针每偏转1分格,其频率差值不大于额定电压±1.5%。

5、仪表指示进入同期的性能:

 ⑴、当待并联发电机的电压和频率大于电网的电压和频率时,电压差、频率差指示的指针应向“+”方向偏转,如果小于电网的电压和频率时,电压差、频率差指示的指针应向“-”方向偏转。

  ⑵、如果当待并联发电机的频率大于电网频率时,同期指示的指针应作顺时针方向旋转小于电网的频率时,应作逆时针方向旋转。

 ⑶、当待并联发电机的频率与电网的频率相差0.25~0.7HZ范围内时,且电压相同,则同期指示应能作正常旋转。

 6、仪表的工作位置为垂直使用。

7、仪表的额定频率为50HZ,偏离到48~52HZ范围内任一频率时,引起仪表指示值的改变不应超过基本误差。

 8、当电压自额定值偏离±10%时,引起仪表指示值改变不应超过基本误差。

 9、仪表的所有线路与外壳间的绝缘、能耐受频率为50HZ实际正弦波形的交流电压历时1分钟试验,在室温和相对湿度为85%以下试验电压为2KV。

10、表在运输包装条件下,能耐受冲击频率每分钟80~120次,最大加速度为30米/秒的运输颠震历时2小时。

11、仪表的量限为单、三相额定电压50、100、220/380V。

三、仪表的结构特征和电气原理采用黑色  仪表为矩形,表盖采用全透明的塑料制成,观察读数清晰,外形美观,外壳采用黑色酚醛塑料压制成,绝缘性能较佳。  仪表的电压差指示、频率差指示及同期指示的简单电气原理为:  频率差指示采用定电压、电容微分电路,将输入的正弦波被测信号,经过晶体稳压管削波成为近似方波,经由电容与电阻组成的微分电路和二极管整流器,将被测信号转换成与信号频率成正比的直流电表,待并联发电机的正弦波信号及电网的正弦波信号分别通过二个参数基本相同的定电压电容微分电路,将这两个信号转换成与信号频率成正比的两个直流电流,同时送入一个零位在中间的磁电系电表中,当待并联发电机与电网的频率相同时,转换成的两个直流电流值相等,则磁电系电表指针指示在中间零位,如果待并联发电机的频率大于电网的频率,转换成的两个直流电流值将不相等,磁电系电表指针将朝“+”方向偏转。反之,若待并联发电机的频率小于电网的频率,转换成的二个直流电流值也不相等,磁电系电表的指针将向“-”偏转。   电压差指示采用半波整流电路。将被测信号经二极管半波整流电路转换成与信号电压幅值成正比的直流电流。待并联发电机的正弦波信号及电网的正弦波信号分别通过二个参数基本相同的整流电路,将这二个信号转换成与信号电压幅值成正比的二个直流电流,同时送入一个零位在中间的磁电系电表中,待并联发电机与电网的电压幅值相同时,转换成的二个直流电流也相等,则磁电系电表指针指示在中间零位。如果待并联发电机的电压幅值大于电网的电压幅值,转换成的二个直流电流值将不相等,磁电系电表指针将朝“+”方向偏转,反之,若待并联发电机的电压幅值小于电网的电压幅值,转换成的二个直流电流值也不相等,磁电系电表指针将朝“-”方向偏转。  同期指示采用电磁系流比计结构。它由二个交叉成60°的固定线圈和一个圆形固定线圈,其中有一个“Z”形动铁片转动指示器且固定在转轴上,组成二个交叉成60°的固定线圈通过附加电阻接到待并联发电机电路上。圆形固定线圈接到电网电路上。二交叉线圈产生二个交变磁场,它的合成磁场为一个旋转磁场,固定圆形线圈产生一个脉动磁场,它们使“Z”形铁片磁化。铁片总处在能量最大位置。当待并联发电机的频率高于电网频率时,旋转磁场的旋转速度(沿顺时针方向)将加快。旋转磁场与脉动磁场最大值相遇的位置也将不断沿顺时针向移动,铁片也将带动指针顺时针向快的方向(“+”方向)转动。同样,当待并联发电机的频率低于电网频率时,指针将逆时针向“慢”方向(“-”方向)转动。四、组合式同期指示表的简单使用方法:  按照仪表的接线图,先将仪表联接电网的端钮A、B。接入符合仪表额定频率和额定电压的电网中,把联接待并联发电机端钮A、B、C(或A、B)接入待并发电机。电压差指示和频率差指示应能正常工作,指针应有偏转。调节待并发电机的电压和频率,使电压差指示和频率差指示的指针朝平衡标线偏转。根据电力系统进入同期允许的电压差和频率差的范围,当电压差指示和频率差指示的指针反映两个差值已达到该范围时,将同期指示表中同期指示联接电网端钮A B接入电网,观看同期指示,指针的旋转,然后再调节待并发电机的电压与频率,直到组合式同期指示表的电压差和频率差的指针指示在平衡标线,同期指示指针指示在同期标线时,认为待并发电机已进入同期,可并入网运行,并车后应将组合式同期指示表的所有输入信号切断,不再工作。

网友A:
这个我用过,还有个同期装置,调试非常麻烦。

网友B:
第一次见识啦!谢谢分享!

网友C:
没用过,长见识了,谢谢楼主普及

网友D:
路过,学习下,第一次见。

网友E:
第一次见识啦!谢谢分享!还真不太知道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见识啦!谢谢分享!还真不太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