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监控器摄像头有防雾的吗

楼主(2013-05-25):
视频监控器摄像头有防雾的吗

网友A:
有防雾的,那样的镜头是经过特殊处理的。

网友A:
  监控摄像头小雨刷与隐形雨刷玻璃

    红外监控摄像头内部应具有自动除霜功能,监控摄像头在0℃时启动加热装置除霜;在高温天气,恒温装置可以解决高温度对敏感元器件,当温度高于50℃时,会自动启动风扇进行排风降温。外部温度过低,自然会引起镜头出现水雾的情况,那么下面的方法就要灵验了。

    红外监控摄像头的构造十分紧密,在北方的红外监控摄像头很容易出现镜头起雾的现象,特别是内外温差过大,且内部热量无法快速排出时,一旦出现镜头起雾监控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在红外监控摄像头外面增加雨刷器或许能够解决问题。

    监控摄像头雨刷器的功能和汽车雨刷功能类似,许多红外监控摄像头都安装了雨刷控制装置。当外部防护罩的视窗玻璃容易出现露水、霜和污垢,造成监控摄像头视线遮挡,雨刷器能够及时清理,扫清碍“眼”的东西。

    从产品上来看,大多数支持云台的球型红外监控摄像头支持雨刷功能,考虑到产品外形构造,枪机安装雨刷十分不方便。也有人说,球形监控摄像头体积本来就很大,如果额外加上雨刷控制器,对其内部空间负担也不少。

    如果再将产品细分,红外夜视监控一体机安装雨刷的比例很高,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球机双红外光束温度高,散热较差,或许也有“不得以”的原因安装小雨刷。当然除了安装雨刷外,还有一种方式是大多数厂商更为青睐的技术。

    红外防水监控摄像头镜头起雾的解决办法

    实际上雾气水汽等问题可以由以下几种途径解决。

    机器内部出现雾气:雾、霜的形成是由于空气中的饱和水蒸气遇冷凝结而成,因冷环境的强、弱分别凝结成霜和雾。红外监控摄像头在工作过程中,尤其是在室内的监控摄像头常常会因场馆内的雾气或者水汽等原因在防护罩视窗玻璃上形成雾或霜,导致监控摄像头无法看清物体,直接影响监控效果。

    各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增加除霜电路、开通气孔、充氮气、加风扇、放干燥剂等等。方法不一样,做出来的效果当然也不一样,有的可以解决问题,有的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不过,从最基础的角度上来讲,严格控制料件的清洗,尽量杜绝挥发物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例如PCB板不能有残留助焊剂,遮光胶套采用优质硅胶材料等。

    机器外部出现霜、雾:摄像机在湿度大的环境下工作,防护罩的视窗玻璃容易出现污垢,造成摄像机视线遮挡。

    解决的办法:1、在防护罩上增加雨刷,通过控制雨刷清洁玻璃。2、使用隐形雨刷视窗玻璃。与普通视窗玻璃相比,隐形雨刷视窗玻璃具有排斥水、灰尘等功能。最后,针对高湿度情况下,对于外壳密封的一些要求。

    如果红外防水监控摄像头在北方应用的话,机体内外会产生很大的温差,前端的镜片会出现雾化的现象,因此要求机器内必须具有很好的密封性,防护罩也要具备很好的防雨水性能。

网友B:
在怎么防雾,这个摄像头也要靠光线来录取物相,现在漫天大雾连物体都隐身了,摄像头有什么作用??

大雾天气至今人类还没有攻克怎样看清先放物体的课题。

网友C:
只要你有钱,这事简单都能买到。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