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时序问题

楼主(2013-05-25):
先发送一条RS无条件接受指令(只接受不发送),判断条件,正确,在发送RS回应(只发送不接受),之后再次返回到第一条RS指令进行再次判断,这样重复下去  !!!!!怎么编写啊

我写了一段就是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偶尔才回来一条

图是第二次RS指令返回第一次的程序 不知道哪有问题啊

网友A:
台达编程手册对"RS"指令介绍得很详细,你仔细参考一下:第一条命令接收完毕后,再发送第二条命令;到最后一条命令后,再延时返回(INC Cxx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达编程手册对"RS"指令介绍得很详细,你仔细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编程手册对"RS"指令介绍得很详细,你仔细参考一下...

 还是不行啊 怎么回事啊 要求是一直保持接收状态,检测到接收后,关闭此接收状态,进行发送状态,发送完毕,重新进行接收保持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编程手册对"RS"指令介绍得很详细,你仔细参考一下...

 解决了 谢谢大家

网友C:
  没用过台达的,不是太清楚,楼主最后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呀? 将过程经验说给我们学习一下,下次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台达的,不是太清楚,楼主最后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按照一楼和2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