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版擂台赛第13期 如何实现安全保护智能化

楼主(2013-05-25):
软件版擂台赛第13期 如何实现安全保护智能化

   此次活动旨在最大限度地消除身边的事故隐患,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促进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

   6月是安全月,与此软件擂台同时推出安全保护智能化擂台赛。

   如何推进一种新的有效解决核心保护员工,防护、预防机器伤害的方案,是工控界持续关心的主题。在硬件的安全输入装置包括急停止按钮、互锁交换机、安全光幕、双手控制、安全地垫和拉绳,遮蔽的传感器,智能设备和旁路开关及组态的辅助状态输出追踪输入、输出, 锁住,I/O状态和其它作用等。控制器包括自动重复位、手动复位和被监测的手动复位选择的方式。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实现对故障、安全隐患等进行有效保护,并作出分析,通过短信,通知操作者。

本次擂台通过大家对软件与硬件的结合。拟写一份可行性分析报告。报告需要表达控制方式、程序输出方式及逻辑行为并突出智能管控实现安全目的。报告字数不低于300字。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5MP,二等奖5名:5MP,鼓励奖若干:50积分。

本活动6月15日结束

网友A:
还是做好监控分析,定期做好检查,特别是重要点、连锁包括连锁冗余卡件进行冗余测试等等。

网友B:
占个位先,改天补充

网友C:
1.生产监控状态和可以随时发现问题按急停按钮2.下图为电机软开关 方便维修人员和在紧急情况下启动 3.设备必须在自动模式下运行,否则必须人为确认才能启动泵4.各种油泵和出料泵可以手自动切换方便使用及安全保障5.各种产品分别设置在高位停止泵运行,低位启动泵运行控制,达到液位上上限或者下下限自动语音报警,方便监控人员查看,保证罐中料达到要求,不出现跑冒漏现象和出现注药量不足产品不合格想象6.多种控制方式方便维护和使用7.重点部位分手动泄压和自动生产模式8.排风模式分生产和非生产两种,如果出现气体泄漏,排风自动开到最大在某些岗位监控人员发现异常可以果断停机热水循环泵分本地和电脑 和控制面板三地控制,现场优先设置不同用户 保证各个权限不冲突 责任不明确

网友D:
公司车间的行吊运行时配了声光报警器(刚好公司有这样的产品),这样车间干活的工人听到声响第一反应就要看看自己的位置是不是在安全区,毕竟操作者全面掌控整个车间人员行为位置有难度。

网友E:
软件设计的基础是对现场工艺和设备的熟悉,要想在软件上保证,前提就是必须对现场的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进线预判,并找到检测的仪表能实现这个检查,并把信号能送到PLC或工控机中。最牛B的设计--就是燃烧站的要求,当你的仪表或PLC不搞手脚,外人想炸你的燃烧站都无法完成,原因各种保护立即动作,系统立即停车了。

网友F:
1、人员注意安全,时刻都有安全意识,不能进行非安全操作!

2、各种硬件设计,人机界面设计,要尽量可能参考设计心理学,比如说急停按钮放在哪个位置,这样操作者能做快时间按下,形状如何,是否方便操作!总之很多的安全事故都是由于设计的不合理造成的!

网友G:
哇塞。平常真厉害,下手就是快。

网友H:
   人员注意安全,时刻都有安全意识,不能进行非安全操作!

1, 对于智能设备软硬件都要进行保护

2,设备所有有人员操作的地方必需要有紧急停机按钮, 且这急停按钮是必需断开设备的控制电压,并在软件中利用收到的信号将设备在程序中做好中断处理

3,设备的启动控制,必需要做到 “手动”使能后确认,再是 “自动” ,"自动运行",这样设备才能进入自动运行状态工作

网友I:
安全生产是一块重要领域,现在很多外企有提出安全回路概念,PLC本身要属于安全PLC,对于硬件的要求是越来越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