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配方时选择了一个配方如何把这个配方名字显示在标签上?

楼主(2013-05-25):
如何把当前选择的配方名称显示在标签上,还有配方下载到PLC成功后返回一个值也显示在标签上该如何做?

网友A:
请昆仑通态的砖家来回答。。。。。。。。。。。。。。

网友B:
你是哪家的触摸屏啊?254489112@qq.com

网友C:
有的配方功能具备这个功能吧,如果没有配方序号的功能就在配方中加一列当做配方的名称,然后读取这列的值判断配方的名称。

网友D:
将函数的返回值赋值给一个变量,只要查看该变量的返回值就行。可以结合查看下函数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