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工请进!FANUC R-30iA mate柜的外围IO接线

楼主(2013-05-25):
FANUC R-30iA mate柜的外围IO接线。。。

伍工,请进来讨论一下。。。FANUC的IO版怎么改才能把原来的输入输出都是+24F改成0V。。。据说要改主板跳线。。。你是怎么看的。。。你有没有这么做过了???

现在是用三菱FX系列的PLC。。。都知道三菱PLC输入输出都是0V的。。。要想更好的跟三菱PLC的IO连接。。。怎么样该可以把机器人的IO板子改成是输入输出都是0V有效的???

网友A:
三菱PLC输入输出都是0V的

什么意思啊

楼主:
伍工,请进来讨论一下。。。FANUC的IO版怎么改才能把原来的输入输出都是+24F改成0V。。。据说要改主板跳线。。。你是怎么看的。。。你有没有这么做过了???

网友B:
那得先拆开看看输入输出电路的形式,根据原理再定是选择跳线还是增加外加电路。

网友C:
有部分传感器可以考虑用PNP的,还是不能一劳永逸根本解决问题!

网友D:
PLC侧可以用继电器转

网友E(2013-06-30):
主板有一个拨动开关,拨一下就转换了电平:不过,输入的最前面4个信号是无法转换的

网友E:
再给你几个图片

网友E:
这些的详细资料,你直接在那本硬件维修资料即可找到

网友F(2014-07-24):
R30-iA跟iB版有差別嗎?

上面那些圖片資料不曉得用在iB可不可行!!

网友G(2016-10-14):
请问机器人io点接柜内plc需要引用柜内24伏电源么

网友H(2017-02-14):
好东西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多多分享哦!!

网友I(2018-03-14):
HAO DONG  XI  YO

网友J:
怎么得积分呢?没有积分呢

楼主别水我积分哈

网友I:
额啊 啊啊啊来个好的清洗剂

网友K(2018-04-23):
现在搞技术的难呀?学习学习,

网友L:
可以过度I/O板子我就这样搞的

网友M(2018-07-18):
请问IB mate柜该怎么接线啊?

网友N:
 专用信号只能24v输入,DI信号可以该IO板跳线,也可以使用继电器转,电源需使用机器人一侧

网友O:
引用 网友A:
三菱PLC输入输出都是0V的什么意思啊

低电平有效

网友P:
发那科的走IO通讯好像挺麻烦啊,只能用继电器转吗,安川直接接就可以

网友Q(2019-02-19):
都要用继电器转吧

网友R:
CRM2A、CRM2B接口是扩展板,只有的R-30iB B规格控制柜才能用上,

CRM15、CRM16是R-30iB Mate规格控制柜独有的直接做在机器人主板上的,DOSRC、SDICOM接线端只是用于供电,短接至机器人24V和0V就是机器人供电,接外部24V和0V就是外部供电。

所以CRM15、CRM16需要改变输出方式的话只能是通过继电器中转。

网友S:
菜鸟入门 跟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T(2023-03-03):
三菱输入输出怎么可能都是0V?

网友U(2023-05-17):
伍工在哪里,进来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