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输入滤波

楼主(2013-05-25):
用西门子200的EM231检测压力,输入的范围是-1000PA~1000PA,4~20MA.目前输入的信号是对的,就是变化太大。应该在程序里做个滤波,该怎么做呀!跪求!

网友A:
本人经常在传感器的4到20毫安进PLC,多次出现跳动极大,几百到几千的调幅,但最后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好接地线,防止干扰

网友B:
用屏蔽线抗干扰就行,一定要远离动力线,特别是高频高压线。

楼主:
不是干扰的问题,实际的值变化也是很大的。我想能不能通过软件滤波来处理?软件滤波该怎么做呢?没做过。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屏蔽线抗干扰就行,一定要远离动力线,特别是高频高压线。

网友D:
可以选择一段时间的采样,排大排小或取平均数(结合实际测试)

网友E(2019-03-28):
不顶不行的吧 积分来啦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