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C-Link总线的应用实例

楼主(2013-05-25):
1、在水轮机调速器中的应用

我们在水轮机调速器的研制中采用三菱CC-Link总线作为双PLC互为备用的通道,现简介如下:
1.调速器的硬件部分构成:调速器的硬件配置主要由两套配置完全相同的PLC组成:主基板、电源模块、CPU模块、I/O输入模块、I/O输出模块、A/D模块、D/A模块、高速计数模块、CC-Link通讯模块。监控画面采用平板液晶电脑(带触摸屏),与CC-Link总线通讯采用安装PCI CC-link接口卡A80BDE-J61BT13构成。
2.双PLC间数据通讯的实现:可以定义任一PLC系统为主站或备用站,PLC间通讯速率为0Mbps,仅需在CC-Link模块上设置站号,0号站为主站。通信方法如下所示:主站对应的X点,为本地站的Y,如:本地站的Y1000点的输出为主站的X2000的输入。相对应的D寄存器相同。
3. PLC CC-Link的软件设置采用三菱公司GX Developer软件设置:
CC-Link模块数:表示本套PLC基板上CC-Link模块的数量,调速器调节器仅有一块。
起始I/O号:表示CC-Link模块安装在基板上的位置,调节器模块安装于除电源模块和CPU模块的第八个槽位。
类型:定义该套系统的CC-Link模块为主站还是本地站。(与模块上的站号开关设置有关)。
总链接数:仅在主站中需设置,由于存在B套PLC(本地站)和PCI CC-link卡,故为2套本地站。
远程输入(Rx)刷新软元件:设置为m2000。远程输入(Ry)刷新软元件:设置为m4000。
远程输入(RWr)刷新软元件:设置为D1000。远程输入(RWw)刷新软元件:设置为D2000。
再送次数:当出现通讯故障时,重试再次链接的次数。站信息指定:当点击站信息时,出现下面的画面
4.PLC间 CC-Link的数据通讯。以上通讯故障判断事件仅为200ms,通讯故障时,数据不会被清零,维持通讯故障前的数据。本地站由于占用4个站,各站的读写数据量为4个字和32个I/O量,则通讯的数据量为128(32bit×4)个位变量和16(4Word×4)个字变量,由于调速系统中的实时数据量的交换不是很大,交换的数据主要有:导叶开度、机组残压频率、齿盘测量频率、机组功率、实时水头、各种给定值(频率给定、开度给定、功率给定)、开度限制等等。至于需要更多的数据交换量,可以采用标志位的办法。如:位变量bit1=0时发送数据包DATA1_0[16]位变量bit1=1时发送数据包DATA1_1[16]..位变量bitn=0时发送数据包DATAn_0[16]位变量bitn=1时发送数据包DATAn_1[16]由于位变量的通讯量为n=128,则整个通讯数据(发送与接收)ΣDATA=2×2×128×16=8192 WORD。对于该通信数据量,远远能够满足调速器系统要求。
5.CC-Link与工控机的数据通讯: 工控机采用研华的PPC-123型平板液晶电脑,安装PCI CC-Link接口卡A80BDE-J61BT13与CC-Link总线通讯。接口卡中预置了支持各种OS地驱动程序Windows2000,Windows NT Ver 4.0,等)。在附带的CC-Link Utility软件上可以设定相关参数。将接口卡作为本地站使用,站号和通讯等参数与PLC CC-Link软件的从站设置相同。通过CC-link接口卡附带的动态库接口函数,可使用VC和VB开发应用程序,实现与CC-link上其它站的数据通讯。
6、由于采用的CC-Link方式具有10Mbps的通讯速率,双机的数据交换基本上为同步的,为水轮机的调节提供实时的数据。并且该方式为开放式的总线,具有极高的可靠性。最为可贵的是该种方式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合适的价格、适当的通讯数据量、极高的通讯速率、可靠性等等。

网友A:
采用三菱CC-Link总线作为双PLC互为备用的通道,这就是冗余的意思吧

网友B:
这个东西能把他应用好了可是个号东西。我要跟楼主好好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