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C40T怎么控制6台步进电机呢

楼主(2013-05-25):
我想用FPXC40T控制6台步进电机,但是FPXC40T是四轴脉冲输出,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2台联网通就可以控制8个轴了。

网友B:
一台没法办 换FPsigema+8轴位置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台联网通就可以控制8个轴了。

 两台好像太浪费了不划算啊

网友C:
2台联网通就可以控制8个轴了。

或者看看一个PLC加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台联网通就可以控制8个轴了。  或者看看一个PLC加模块

FP-X 晶体管输出的不能加 位置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