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C40T控制6台步进电机怎么实现

楼主(2013-05-25):
我想用FPXC40T控制一个机械手,有六台步进电机,C40T内置四轴Y0---Y7脉冲输出,我想用YO---Y7 分别接四个步进电机的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但是另外两个步进电机怎么办呢??还有这样控制能让电机同步工作么?自学小白一只,会的请指教下吧谢谢

网友A:
不行的  指令只有通道 没有对单个的输出  换PLC  FP2 或者FPSIGMA

网友B:
搞两个plc通信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