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传感器安装问题

楼主(2013-05-25):
一、现场是ABB的10kv 315 kw的电机,客户要测量电机的轴承振动,只有一个振动传感器,他说要测量垂直方向的。
振动传感器采用强磁吸附式的,但不知吸附在那个位置。我觉得,是不是就直接吸附在电机的小的轴承外盖的垂直方向上,但是要吸附的位置是圆弧形,接触面很小,怕吸不牢,该怎么办。
二、说的有点多,就是想问强磁吸附的振动传感器要测量电机垂直方向的轴承振动,该吸在那个位置,如果要吸附的位置接触面比较小,又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安装在端盖上就可以的啊

网友B:
振动顾名思义就是测量轴的振动,必须离轴近的位置,必须固定牢固,调好电压,吸附是不行的,必须固定牢固,上垂直方向、左右45度即可,安装端盖最好。一般都是固定在上面的。

网友C:
要检测轴承的径向振动振幅,

具体怎么装,要看传感器的原理了

有些传感器只能装在振动的器件上,比如轴承

有些传感器只能装在不振的器件上,比如端盖

顺便问一句,楼主是否能提供该传感器的型号呢

网友D:
看你的图,就是在加油孔附近的轴承端盖位置是合适的测量位置(垂直与电动机轴)。一般手持式的都是在那部位测量的。

网友E:
安装时振动传感器与被测电机必须牢靠,吸合是不行的,易有误差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