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管理变频器的特殊形态与接线

楼主(2013-05-25):
   远方操作:数据通信(Rs485)、控制选件的串行信号运行速度设定键盘面板,接点输入:多步速度选择、增/减控制模拟信号:速度设定器数字信号:数据通信(Rs485)、控制选件的串行信号和平行信号(16位二进制或4位BCD码)输入信号接点输入:报警复位、运行命令切换、转矩限制、预测通磁命令等模拟信号:辅助速度设定、转矩命令、转矩电流命令、磁通命今等数字信号:数据通信(RS485)和控制选件运行状态输出信号晶体管输出和接点输出:运行中、加速/减速中、制动中、过载预报等模拟信号:电动机速度、速度设定值、转矩电流、电动机温度等数字信号:数据通信(Rs通85)和控制选件数字显示(LED)运行时:电动机速度、输出频率、转矩、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电动机温度速度设定时:电动机或负载速度设定值。

   报警时:报警代码液晶显示(LcD)运行时:运行信息、操作指导数据设定和数据监视时:功能码、名称、数据报警时:报警信息指示灯显示(LED)充电中、运行数据单位、键盘面板运行操作指示等保护功能过电流、对地短路、直流熔断器断路、过电压、欠电压、超速、变频器过载和过热、印刷电路板过热、电动机过载和过热、热敏电阻断线、外部报警、cPU和存贮器异常、键盘面板通信异常、Rs485异常,变频器输出电路异常、电涌保护等注:矢量控制对机床主轴动态特性的内容涉及坐标变换、参数检测、矢量运算包括非线性运算等。配置矢量控制的PwM交流变频器,可有助于实现数控机床主轴电机的恒功率及恒转矩特性。

   总报警输出保护功能动作状态的输出,一组转换接点30B30C电THI热敏电阻连接端子连接电动机内装的测温热敏电阻动机THC连接PGM编码器公共端端子PGP、PA、PB的公共基准电位端PGP编码器电源输出:+15vDePA编码器A相电动机速度和旋转方向检测用编码器两相信号连接端子PB编码器B相FA编码器A相输出编码器A相、B相信号输出端子(与端子PA、PB同相位的输出)FB编码器B相输出CM编码器输出公共端端子F入、FB的公共端子通DXA数据通信用标准接口RS一通85通信线连接端子。如果变频器内设Ac/Dc转换电路,则在联接电源时就不需考虑其相序。使用单相电源时,即使其电压值在规定允许范围内,亦会使主电路直流电压下降,引起变频器保护跳闸(欠压保护)。如果变频器不保护跳闸,则适配电动机的额定容量应减小。若不连接电磁接触器,变频器也能运行。可是,如在断路器和主电路电源端子之间连接一个电磁接触器,接触器用于接通和断开电动机或其他设备的主电路,每小时一般可开闭好几百次。当变频器保护动作时,能由此接触器切断变频器的电源,防止故障扩大。

网友A:
通讯的用法咱真的没咋接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