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rogrammer有时能模拟有时不能

楼主(2013-05-25):
我自己编个简单小程序 ,能模拟。但是在咱们论坛下载的程序, 有些能编译, 但就是模拟功能始终为灰色不可选。请大家指点 模拟功能的使用,困惑中。(注我是一个电工电子爱好者,plc是刚自学,功能都是自己摸索的)

网友A:
是不是因为有些点找不到硬件,才出现了灰色

网友B:
你试试用鼠标点一下工程里的PLC后看看能不能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为有些点找不到硬件,才出现了灰色

 我只是电脑里模拟 没接硬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用鼠标点一下工程里的PLC后看看能不能模拟

 哦 好了! 以你的提示 在“工程”里的“PLC”里把“设备类型”和能运行模拟的程序改成一样的就好了!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同型号的欧姆龙程序编写要求不一样?那编译的时候怎么不提示错误??我是初学 就是听网上讲座 自己看书 软件自己琢磨,以后不懂得时候还要向你多讨教!谢谢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试试...

 型号不同  配置不同

网友D:
有些PLC型号是不支持模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