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KVA电力变压器负载75%,功率因数只有0.75

楼主(2013-05-25):
求助:需要加多少千乏的电容量,能够补偿到0.95?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清楚你的75%是指KVA的75%,还是额定电流的75%,或者是有功功率的75%,所以不敢进行下一步计算。计算无功补偿,首先要确认平均有功功率的。

楼主:
75%是按照额定电流计算的!也是俗称的视在功率,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问,你是不是干这行的?

网友A:
那意思是现在是运行在375KVA,功率因素为0.75;那有功功率P就是375*0.75=281.25;Q=(375的平方-281.25的平方)的开方=(140625-79101)的开方=248

计算补偿:P是不变的,Q是变的。现在你要求功率因素到0.95.

  0.95=281.25/(79101+Q1的平方)的开方;

由此可算出Q1,Q1-Q就是你需要补偿的。

网友C:
准备300Kvar电容,加上自动补偿。

网友D:
补偿电容器容量计算
提高功率因数所需补偿电容器的无功功率的容量QK,可根据负载有功功率的大小,负载原有的功率因数cosφ1及提高后的功率因数cosφ来决定,其计算方法如下:
设有功功率为P,无电容器补偿时的功率因数cosφ1,则由功率三角形可知,无电容器补偿时的感性无功功率为:
Q1=Ptgφ1
并联电容器后,电路的功率因数提高到cosφ,并联电容器后的无功功率为:
Q=Ptgφ
由电容器补偿的无功功率QK显然应等于负载并联电容器前后的无功功率的改变,即:
QK=Q1-Q=Ptgφ1-Ptgφ
                 =P(tgφ1-tgφ)           (式1)
其中:
tgφ1=sinφ1/cosφ1=√1-cos²φ1/cosφ1
tgφ=sinφ/cosφ=√1-cos²φ/cosφ
根据(式1)就可以算出要补偿的电容器容量,将:
QK=U²/XC=U²/1-ωc=U²ωc
代入(式1),有
U²ωc=P(tgφ1-tgφ)
              C=P/ωU ²(tgφ1-tgφ)       (式2)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诸位大侠,经过 计算得知要加245KVAR,计划增加300的电容器组,和自动补偿装置

楼主:
有做这一块成套的吗,报个价给我,好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