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X-Developer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3-05-25):
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哪位前辈给小弟指点指点

网友A:
你下载的软件是32位系统的,而你的操作系统是64位的,所以你找64位的软件来安装,假如没有,把你的64位的win7改成32位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的软件是32位系统的,而你的操作系统是64位的,...

走走所言极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的软件是32位系统的,而你的操作系统是64位的,...

网友D:
当我们使用Win7 64位的时候,请安装虚拟系统!

网友E:
一楼正解**十个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的软件是32位系统的,而你的操作系统是64位的,...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