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了,小车还没修好,肿么办?

楼主(2013-05-25):
电子维修大师,我先上图了。

同事拿来一遥控越野车,被孩子摔了一下,无法前进了,叫我修修。

试了一下。

发现左右转弯,后退功能都正常,唯独不能前进,不能前进这就不好玩了。带回来修修。

在手术台上待了两天了,闲暇时间看看,但是一直没找出猫腻来。

我是这么检查的:

一、开始觉得是遥控器有故障,无法发射前进信号。

但是后来拿表测测,遥控器也正常(检测了前进,后退,左转,右转信号发射,RX-2芯片引脚输出都有高电平信号)。

如图

图中16脚的贴片芯片是很流行的  RX-2信号接收芯片。

最后判定问题出在直流电机驱动电路上,因为给后退信号时,电机两端有电压。

给前进信号时,直流电机无电压。

翻过电路板

看到8个三极管,长腿美女

其中,小三极管是8050,8550,用组成驱动桥驱动转向电机。

三个大的看不清型号,看电路是驱动前后电机。(三极管也看出烧坏的样子,不拆下三极管,直接能不能测三极管PN结电阻判断三极管是否损坏????曾经看见有人是这么判断的)。

网上找到了类似的电路

上图中的VT3,VT4对于的实际小车电路板是贴片三极管,看不清楚型号

封装形式是SOT-23,如图

(我想问问,这个个封装形式的三极管,引脚是不是固定的???

今天又测了一下这两个贴片三极管,很小,感觉问题就出在这两个小贴片三级管子上的其中之一。

但是不确定,又没得备用元件换。

我是用比较法:后退正常,我先给后退信号,然后测试三极管VBE电压,然后给前进信号,测另一个管子VBE电压。还没等测出来,发现回退也不正常了。转一下就停了。

哎呀妈呀,没修好前进,后退也不行了。

等会,再给后退信号,转几秒钟,就没力气,慢慢就停了。可能是电池电压不足。也可能是我测的过程中损坏了三极管????

唉,就写这么多吧,修理查找还在进行中。

我是泥菩萨过河,摸着过,工控网师傅别笑话,指点哈,给点建议。

网友A:
这个车100元左右,修个好几天,还不够工钱呢。。别修了。。。。。。。

网友B:
先试下电机的正反转正常不,碳刷一摔容易接触不良。另外电原理图驱动是对称的,直接将VT3与VT4的基极对调即可,不用查电路。上稳压电源再试吧,这种遥控汽车很多都是电池或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C:
看看电路,后退控制是哪些部分,。看看原件和线路有没有摔断的地方,一般摔坏的都比较好修,可以看到摔坏的地方。

网友D:
这个问题得大修。。。换机油。。。查电路。。。收个几千块!!!拿到专业汽修厂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得大修。。。换机油。。。查电路。。。收个几千块...

此乃神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试下电机的正反转正常不,碳刷一摔容易接触不良。另外电...

小车能后退,说明电机没问题。

不能前进,问题是在驱动上。

三极管是贴片的,怎么对调呢?

我直接接个高电平信号到基极试试。

网友E(2013-06-28):
最好看看是不是手柄摔了的问题

网友F:
这个真有难度的,加油。

网友G:
把后退导通的三极管的B和前进三极管的B对换看下,可得到三极管问题与否。

网友H:
能不能用替代法。。。把驱动往后的线接到电机上,看能不能网前

网友I:
  小车能后退,说明电机没问题。把后退导通的三极管的B和前进三极管的B对换看下,可得到三极管问题与否。

  工控人都喜欢折腾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