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一屏两机通信

楼主(2013-05-26):
PLC型号:两台CPU224XP

触摸屏:MP277(支持多机MPI通信)

两台PLC之间无需通信,触摸屏需要与两台PLC间通信

现在我有个方案是触摸屏做主站两台CPU224XP做从站采用MPI来通信,请问这个方案行得通吗?如果可以,请问硬件要怎么搭建(是不是只需用三个总线接头加PROFIBUS电缆连接即可)

谢谢!

网友A:
S7-200不用设置,用网络接头和PB电缆把3个设备连上,MP277内组态2个连接就OK了

网友A:
注意的是3个设备的波特率设定一样就行

网友B:
三连三,八连八,一起走到触屏家。

通信速率调一致,站号地址分开发。

从站无须多费力,主屏组态两朵花。

噪声屏蔽做好了,你想干啥就干啥。

我这首湿如何?是不是很YD。。。

网友C:
屏可以连接 多台PLC, 只不过你填写变量地址是,站号地址不同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连三,八连八,一起走到触屏家。通信速率调一致,站号地...

谢谢 确实简单易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三连三,八连八,一起走到触屏家。通信速率调一致,站号地...

 这首诗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