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网监测设备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3-05-26):
一般在供水管网设压力监测 ,用以监测管网压力,管网漏水时可以及时判断故障地点,迅速作出反应

由于监测设备设置分散,偏远,其供电如何解决呢?能否用蓄电池供电,或用太阳能电池?谁知道吗?

网友A:
没有使用过;但主要考虑成本、技术可靠性和现场施工方面!!!

网友B:
难度很大。压力测试的方法很多,具体还要根据整体情况进行必要分析。但使用多种供电才行。

网友C:
可以考虑比较远的监测,使用无源的设备,我想应该有吧,不过还是要考虑监测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