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远程模块

楼主(2013-05-26):
我想用一个FX2N的PLC 带4个远程I/O,我该怎么设置?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直接用光线连接即可。

网友B:
FX2N有远程模块单元,可以实现控制的

网友C:
三菱产品有CC-LINK通讯模块及I/O模块,二者结合使用。在参数内设置站点号、地址刷新号等及设定I/O模块站号。通讯模块在初次上电时需通FROM指令设置通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产品有CC-LINK通讯模块及I/O模块,二者结合...

 我明白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参数在哪里设置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