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屏多机及中文显示等问题

楼主(2013-05-26):
各位大侠,小弟初学。在运用中遇到一些问题,恳请帮助!

1,想一屏多台变频器相连接,变频器的站号都分开来的,通信参数都一致。通信协议是MODBUS RUT。屏上就一个画面,画面上设有读取站号框,想这样控制:写入1,就读取站号1的变频参数,写入2就读取站号2的变频参数。以此类推。该怎么做?如需做配方,能否发上范例过来?我试机时,只读取到第一台变频参数,(PLC预设站号为1)。

2,读取的数值参数能否用文本的形式显示。比如读取变频状态地址,1,是正转运行中,2.是反转运行中,3是待机中。当变频为1状态时,能显示正转运行中……

3,在官网下了教程视频,其中4里面,在主窗口中创建一个直接窗口,用一个位切换开关来控制打开和关闭直接窗口。在应用中,能打开,但关闭不了。但视频上是可以 ,我打开视频中的范例,确实可以,但我自己新建的画面用同一种工具,同一参数,运行时就是不行。除了范例中HIM类型不一致,和同视频中软件版本不一样外,其他都一一对照过的,但就是不能达到视频中的效果。

求哪位大侠施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楼主搞明白了也分享一下,我最近也碰到类似问题。

网友B:
1.你这种情况是可以实现;要通过编写脚本的方式;站号是条件;几个显示对话框都有一个变量代替;当选择不同站号;读取不同参数数据给相应的变量中让其在界面上面显示出来;

2.这个很好实现;你可以使用多参数显示的方式;不同的值对应不同文本;在参数中设置一下就可以,很方便!

3.我感觉可能其是在一个位置做了两个按钮进行重叠!

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信:zhanggp@nandaauto.com;注明工控网和问题!

网友C:
希望楼主搞成功了把案例发上来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D:
不是很理解你说的意思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网友E:
还不是自己做错了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希望楼主搞成功了把案例发上来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G:
我有显控触摸屏现成的连接多个变频器的工程实例,需要的话联系我邮箱:289599493@qq.com

网友H(2019-02-24):
有没有案例,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