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看看我画的这个io接线图对吗

楼主(2013-05-26):
选用西门子S7-200CPU224XP小型 PLC

网友A:
图不完整,基本上是对的。

楼主:
谢谢师傅,麻烦您指一下哪不完整?那俩个模拟量接的对吗?还有电源怎么标了?L,N,M怎么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不完整,基本上是对的。               ...

 谢谢师傅,麻烦您指一下哪不完整?那俩个模拟量接的对吗?还有电源怎么标了?L,N,M怎么标了?

网友B:
模拟量纯粹就是错的,还有:Q0.0——Q0.2你就等着烧吧,保证阀门开启一下子就烧了

网友C:
这个图不对啊    输入有24V没有0V,输出有220V没有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量纯粹就是错的,还有:Q0.0——Q0.2你就等着...

 师傅,那怎么改下了?

网友D:
220v 电是不能接在plc 上的要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E:
模拟量输入怎么这样接的?你的模拟量输入是给的电压还是电流?怎么跟PLC的输出电源搞到一块了?搞不懂

还有你的PLC是继电器的输出还是什么输出的?

这个图都不完整。。。。。

网友F:
你买模块的时候,带着一个接线说明,你应该好好看看。我建议,你的PLC输出不要直接接负载,即使PLC是继电器输出,也要通过DC24V的中间继电器中转一下,然后再接负载。224XP的模拟量输入,只支持0-10V的信号,这一点要注意。

网友G:
AIW0 AIW2不是DC24V直接连到输入端的。。。有瑕疵

网友H:
模块手册上有相应模块的接线端子分布图以及具体接线的。

建议先下载份手册。

网友I(2013-09-11):
这个图错误很多,没法形容了

网友J:
这个图是错的。

网友K:
根据 我画图经验,AI 卡应该不需要24Vdc 不是收4-20ma?这样接不烧啊?Do 输出部分不用经过relay? 然后relay  接220v 串成电路吗?

网友L:
以前在学校我就这样画,

现在看,这算啥图。

开关信号的接线还说得过去,

模拟量,负载的都问题。

网友M:
            (\____/)
            / @__@ \
           (  (oo)  )
            `-.~~.-'
             /    \
           @/      \_
          (/ /    \ \)
           WW`----'WW
            (\____/)
            / @__@ \
           (  (oo)  )
            `-.~~.-'
             /    \
           @/      \_
          (/ /    \ \)
           WW`----'WW
            (\____/)
            / @__@ \
           (  (oo)  )
            `-.~~.-'
             /    \
           @/      \_
          (/ /    \ \)
           WW`----'WW

网友N:
先把手册的接线图看好了再画吧

网友O:
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慢慢来。。问题还是有的。。。累积经验吧,,,我也在累积

网友P:
先看清楚手册,输出端Q0.0--Q0.2应该接上续流二极管进行保护。。L+、M,1L、1M,L、N、GND要标识清楚啊。。。。。。。

网友Q:
这位神人,你先找到这个型号PLC的硬件接线端子图。然后看下资料,最后再设计电路图

网友(2018-03-25):
AIW0 AIW2不是DC24V直接连到输入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