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方向控制是什么含义?控制速度怎样确定?

楼主(2013-05-26):
步进电机的方向控制是什么含义?控制速度怎样确定?

步进电机的方向控制是什么含义?控制速度怎样确定? 步进电机的方向控制,即对向步进电机输出序列脉冲顺序的选择。它的实质就是根据用户的需求,将序列脉冲按照某一控制方式所规定的顺序输出到步进电机。换言之,序列脉冲的顺序不同,步进电机的运转的方向也不同。    控制步进电机速率的方法就是改变每个脉冲的时间间隔,也即改变程序ROUTN1 和ROUTN2中的延时时间。

楼主:
                步进电机与单片机接口时,怎样解决驱动和抗干扰问题?

 驱动器可用大功率复合管,也可以使用专门的驱动元件。

    有时为了抗干扰,或避免万一驱动电路发生故障,功放中的高电平进行单片机系统而烧坏元件,往往在驱动器与单片机之间加一级光电隔离器。

楼主:
步进电机程序设计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程序如何进行设计? 步进电机程序设计的主要任务是:(1)判断电机的旋转方向;                              (2)按顺序传递送控制脉冲;                               (3)判断所要求的控制步数是否传送完毕。总之,步进电机控制程序就是完成环形脉冲分配器的任务,以控制步进电机按照预先的设置转动。步进电机程序设计时,首先要对步进电机的程序进行旋转方向的判别,然后再转移到相应的控制程序设计阶段。正反向控制程序在设计时,应分别按要求的控制顺序输出相应的控制模型,再加上脉冲宽度延时程序即可。脉冲序列的个数,可用累加器A进行计数。控制模型可以以立即数的形式给出。

楼主:
步进电机的控制速度怎样确定? 控制步进电机速率的方法就是改变每个脉冲的时间间隔,也即改变程序ROUTN1 和ROUTN2中的延时时间。 步进电机的步数和延时时间各是什么含义?     要想保证步进电机按一定的速率精确地庄稼地某个角度或位移,步进电机的步数n和延时时间delay是两个重要参数。其中,步数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精度,延时时间用来控制步进的速率。

楼主:
脉冲宽度调制(PWM)的调速原理是什么?

   在脉冲作用下,当电机通电时,转速增加;电机 断电时,转速逐渐减少。据此,如果改变电机的通电、断电时间,

即可使电机的速度达到一定的稳定性。脉冲宽度调制(PWM)调速系统就是这个原理进行的。

楼主:
交流电机控制电路接口有什么特点? 交流电机控制电路接口有两个重要特点:(1)在控制电路接口的输出电流回路中,必须保证正、负两个周期中都有电流通过,以满足交流电机对电流的需求;(2)必须保证交流电机控制电路接口号民电机之间的高电压转换,交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