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幕保护的一点看法

楼主(2013-05-26):
我们公司是做大型设备的,由于是全自动型的,所以在设备边上加装了光幕保护,距离10M.

我的方案是:

当机械手运行时,或其他有危险动作进行时,操作人员不允许进入光幕保护区内。

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操作员可能需要紧急的处理,但是控制柜不在现场。

于是当操作员进入光幕保护区域后,机器自动转为暂停状态,停止所有输出!

当排除故障后,操作员离开光幕保护区域,机器自动转为暂停前的运行状态!

如果不是这样的保护控制,而是当光幕保护后紧急停止设备,事后再启动复位操作,是否有多此一举

的感觉?

各位大神谈谈看法

网友A:
  完全可以按你的所说的去做,我们设备上也有些安全光栅就是这样的, 人一进入危险区设备快速停下工作,待人离开安全区再次按一下启动键,设备接着这些动作继续运行

网友B:
不是多此一举,而是非常必要,因为我也是在工厂做设备维护的。该功能能保证如果光幕失效后也有最后一道关卡。以前我曾经碰到过,人员进入感应区域后设备已经停止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光幕碰歪了,设备马上启动,人员差点没命。所以后来我们改了程序,一旦光幕感应立即停机并且自锁,而解锁的开关就是复位功能。安全生产第一,即使是再好的设备也有失灵的时候,我们能做的是把这些风险降到最低。以上仅为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多此一举,而是非常必要,因为我也是在工厂做设备维护...

 点评到位,经验老到!多谢赐教。

可是控制柜不在现场,一般都在中控室,复位功能怎么解决?

网友C: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我们在进入危险的车间一定要保护好自身的安全,不要怕麻烦,你们设计的到位,是必须要的。

网友D:
完全不是多次一举,为了安全多一道保护比没有强吧!我们的提升机控制系统,只要牵涉到安全保护这块的,基本上都要有双回路保护的,你讲是必须的吧!!!

网友E:
个人观念,安全第一是必须的,复位功能建议现场就近安装好,中控室不一定能全程了解现场状态。

网友F:
如果是机器人涂胶系统,一般在中断后再接续就会产生质量问题,这种情况就需要整个工作终止处理!但是对于机器人点焊等工作,中断后可以继续工作的就保存当前工作状态复位以后再次启动。这些问题具体决定权在于你的设备工作性质

网友G:
安全大于效率,按下按钮复位下会耽误多长时间,假如在暂停过程中人为改变机器状态怎么办?安全光幕保护突然失效怎么办?

现在很多安全光幕都不是由安全系统控制的,本身就有很多安全隐患,安全重于泰山,希望各位工程师在系统设计时,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多考虑安全问题,因为出事故的终究是我们的同行的工程技术人员。

小王,神视安全光幕代理,QQ631201168

网友H(2014-04-18):
事故都是瞬间发生的,设备停了电机都有可能失控暴走。只是触发暂停太危险了吧!

我刚进厂时就听说,以前就有生产的人员在设备停机时,给设备下做清洁。

设备突然失控,升降机降了下来。人被压在了下面,就这样被压死了。设备大撬都撬不动,想了各种办法半小时才把人弄出来。

安全第一啊!

网友I(2018-07-31):
感谢楼主的资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