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片式真空泵的几种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13-05-26):
  旋片真空泵简称“旋片泵”。它的型号有以下几种:2X旋片真空泵、2XZ旋片真空泵、XD旋片真空泵、TRP旋片真空泵。抽速范围在0.5~150升/秒之间(1升=10-3米3),工作压力范围是1×105~1帕,较大抽速的压力范围为1×105~13帕。极限压力:单级旋片泵为1帕,双级旋片泵为6.5×10-2帕。该泵适合抽除干燥或含有少量可凝性蒸汽的气体,不适合抽含氧过高、爆炸性、腐蚀性、对真空泵油起化学作用和含有大量固体颗粒的气体。在真空系统里面,旋片泵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作为增压泵、扩散泵、罗茨泵等真空泵的前级泵。
  那么在旋片泵的运行中,如果操作不正确,大多会出现旋片泵故障。比如真空度下降、喷油、冒烟、油封处漏油、噪音等情况还会有旋片泵里面的真空泵油乳化等现象。一旦出现这些情况,首先不要紧张,把泵停掉以后根据故障表现一一去排除。那在这里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故障现象和排除故障的方法。

  一、真空度下降:是指测得的真空度比出厂时或以前使用的时候真空度要低。而引起真空度低的原因是很多的。这里就例出几个常见的故障原因做个介绍。

  故障1、这次加的真空泵油牌号和原来的不一样。不同牌号的真空泵油,由于饱和蒸汽压不一样,其结果也会不一样。排除方法:根据产品的型号选用正确的真空泵油。
  故障2、被抽气体中水蒸气和杂质含量太高导致真空泵油乳化变色或者过脏。排除方法:放掉泵内的真空泵油,换上同类型的泵油,并设置过滤保证被抽气体中水蒸气和杂质不进入泵内。
  故障3、被抽气体的温度可能过高。排除方法:降低被抽气体的温度,或加一个相应的换热器。
  故障4、泵内的油路不通或者不顺畅,泵腔内没有保持一定量的油量。排除方法:查看油路是否畅通,并添加同类型的真空泵油。
  故障5、内部件配合的间隙变大。这是长期被抽气体内含有粉尘等,造成旋片和定子之间磨损后的间隙增大。排除方法:查看间隙是否过大,更换新的零部件。

  二、噪音过大:这里指泵的噪音。

  故障1、敲缸,旋片泵运行时发出不规律的声响,好像金属击打金属的声音。这是旋片在击打泵体发出的声音。这种情况是配对旋片间的弹簧断或者收缩或弹出失效造成的。排除方法:拆开泵体检查旋片弹簧是否损坏。更换好的弹簧。
  故障2、排气阀片噪音,主要是泵的排气阀片破损。排除方法:更换好的排气阀片。

  三、冒烟和喷油:指旋片泵在运行中排气口处冒烟或者喷油。

  故障1、冒烟,如果是泵刚刚开始运转有冒烟的现象,那属于正常现象。如果长时间在冒烟就是不正常了。排除方法:冒烟说明泵的进气口外,包括管道、阀门、容器有需要修理的情况主要是指漏气导致。检查漏的地方并处理后,冒烟会结束。
  故障2、喷油,说明进气口外有大量的漏点,甚至是进气口暴露大气。排除方法:封住泵的进气口使泵运转,如果不喷油的话,说明有漏点;排气阀片损坏,检查排气阀片是否有损坏,更换上新的排气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