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v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3-05-26):
图中的mov指令和》(320) d20 &3是什么意思啊求大师给小弟解说一下

网友A:
&3是指无符号10进制数,是指常数

网友B:
当D20里的值大于常数3时,执行后面的程序!前面程序有个MOV #0  D20的,再看看什么样的情况下D20里的值在变化。

网友C:
日系PLC以三菱、欧姆龙、松下、日立为主,韩系一般就是LS(原LG);美国就有GE和AB、德国则是西门子,国产只有台达还算不错的!使用过程中,查阅编程手册是必不可少的;然后才能理一下思绪!

楼主:
谢谢大师们的指点,我刚学欧姆龙的plc,还是有点不明白

楼主:
请大师指点一下,怎样设置d20通道的内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