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电机有劲?

楼主(2013-05-26):
1;2台同样电机铭牌标示A电机    380V   7.5KW    △接   15.5A   47.7NM

                                          B电机     380V   7.5KW    Y接     15.3A   47.7NM

以上2台电机是2台挤出机用变频电机,这两个电机那个有劲?

都说电机的力矩与电压成正比按道理是△接的有劲?

网友A:
输出功率一样,力臂一样的话一样有劲,也就是相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功率一样,力臂一样的话一样有劲,也就是相等的。

网友C:
最基本的电机,决定力矩的参数主要是安匝数,你的2台电机都是47.7NM而电流不同,肯定内部匝数有点区别,

网友D:
电机输出功率由二个参数决定:转速和转矩。转速相同,比较转矩;转矩相同,比较转速。你的电机如果转速相同,应该一样“有劲”。

如果没记错的话,转矩应该与电流成正比。

另外,这二台电机电压相同,都是380V。

网友E:
你都把输出转矩给列出来了:47.7NM,那额定输出的力就是一样的;

至于还和你说的“劲”有关起动转矩倍数和最大转矩倍速这个要看详细的说明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机输出功率由二个参数决定:转速和转矩。转速相同,比较...

网友G:
功率一样,应该是一样有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