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 55KW新变频器上电报阻抗短路

楼主(2013-05-26):
ATV71 55KW新变频器上电后不启动报阻抗短路,断电后有时能恢复,有时恢复不了,拖2台电机,两台加起来线路约70M,没有进出线电抗。请教高手指教从何入手解决?

网友A:
可能是直流中间母线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B:
先对照说明书检查一下

网友C:
可能变频本身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