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变频插座

楼主(2013-05-26):
如题,我们公司要和人家改造设备,人家提出需要留变频插座的位置,但不知这个变频插座和普通插座有什么区别,是否是和变频器之类的有关?

网友A:
我真不知道啥叫变频插座~~~~

网友B:
网上找到的

产品的原理:

     为了防止违章使用热得快等纯电阻电器,减小火灾隐患,但又不影响同学们使用电脑等用电器,公寓安装的电表经过升级,加装了智能负载识别器,可以根据电流和电压波形和相位差来判断是否有大功率纯电阻性热源负载的接入,所以就出现了寝室可以带6台电脑(共600W)同时工作但不能接入一个400W的饮水机的现象。开6台计算机却不跳闸,这说明,寝室电表并不限制这类负载的使用。,因为这类负载是属于非线性整流性负载,它的电流波形与纯电阻性负载是完全不同的。一般来说,只要是输入端有整流桥+电容+高频逆变器(把直流电逆变为高频交流电)结构的用电器,都可以认为是非线性整流负载。像电脑、节能灯等都是属于这类负载。它们都可以不受电表的纯电阻负载上限功率的限制。变压插座里面安装有电容(咖啡色)、整流二极管(中间小的蓝色)、熔断器(白色的)、电阻(中间大的蓝色)、散热架(黑色)和电路板组成,其功能就是把线性负载转化为了非线性负载,总而躲避了智能检测系统的检测。因此也就具有了防限电的功能。请同学们放心使用!

这个会加大电缆的电流就是了……

不过不明白设备改造要这玩意?

楼主:
这个我也看过,但我们这个改造是和变频器有些关系的,我就不知变频器和这个插座是怎么联系到一块的

网友C:
估计有可能是叫你预留变频空调的插座,即空调插座--和普通插座不一样的。插孔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