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的触头表面氧化、烧毛、有污垢和蚀痕怎么办?

楼主(2013-05-26):
  如果低压电器的触头表面有异物或不平滑,会使触头接触不良,导致触头严重发热或闪络击穿;如果触头接触面有了尘垢,将不导电或很难导电,以致触头的接触电阻因接触面积减小而剧增,使温度升高到不能允许的程度。因此,为了使触头正常工作,其表面必须平整、清洁。

  如果触头表面烧毛、氧化有污垢和蚀痕等缺陷,则应及时进行修整,以防止发生事故。

触头表面一旦氧化、烧毛或有凹坑、蚀痕,应使用细锉在接触面上沿一个方向仔细锉平,但不要“吃进”过多,      也不可改变接触面的原状。此时不得用砂纸研磨触头,以防止粒沙嵌入而使触头严重发热或损伤。

  如果触头表面有灰尘和污物,或者被电弧烧灼而出现烟熏状,可用汽油、无水乙醇或四氧化碳来擦洗。

  触头表面的氧化层可用系锉轻轻磨去,但银或银基合金触头的氧化钾,可不清理,因为银的氧化摸不影响导电。

网友A:
镀银的价格肯定就上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镀银的价格肯定就上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镀银的价格肯定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