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低压电器触头的接触情况和触头用到什么程度就必须更换?

楼主(2013-05-26):
   所谓低压电器触头的接触情况,通常是指动、静触头之间的接触压力和接触面积。在触头接触压力合适的低压电器上,接触面积可用“痕迹法”来判断:取一张白纸和一张复写纸,叠好后放在动、静触头之间,然后使电器合闸,于是在触头接触部位的白纸上便会留下复写纸的痕迹。将痕迹与触头接触面比较,即可求出接触面积。  一般接触或宽度在5毫米以内的面接触,其接触长度或接触面积不应小于全部应接触长度或应接触面积的3/4;宽度在5毫米以上的面接触,接触面积不应小于全部应接触面积的2/3。

  当低压电器的触头使用一定时间,出现下述情况之一时就应予以更换:

(1)触头接触部分(工作点直接受电弧处)磨损到原有厚度的2/3(铜触头)或1/4(银或银基合金触头)。

(2)触头超程经过调整,仍达不到规定最低值的3/5或触头压力低于下限值。

网友A:
这个倒没注意过,一般坏了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