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主电机电流控制从电机速度

楼主(2013-05-26):
求助:我想用主电机电流控制从电机速度,从电机用变频器控制,主电机电流大时,从电机速度自动减慢,反之加快。不知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你要说出来具体的工作状况才能做出相应对策

网友B:
是用于什么设备上的可以探讨一下,加我QQ9386964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说出来具体的工作状况才能做出相应对策

我是用在矿石机械上的,主电机带着金刚石链锯石头,从电机拖着主电机机械向后移动,这样把石头锯开。如果从电机速度过快,主电机负荷增大,金刚石链就会断。我想,能用什么方法来控制,主电机电流增大时,从电机速度自动减慢,反之加快。先谢谢了!

网友C:
主电机电流==>比流器==>電流表==>0~10V或4~20mA訊號==>AD模組==>PLC

==>控制从电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