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13-05-26):
大家伙,我用fx2n-48mtplc控制步进电机,y0接脉冲,y1接方向,怎么来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是用plsy指令来控制吗。不知道能不能用drvi相对指令来控制呢?

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fx2n-48mt PLC控制步进电机,还没用过,期待有此类经验者解答!

网友B:
可以用相对定位来控制,这样更方便,而且方向是plc自已控制的! 用plsy还要自已控制方向!!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网友:
plsy回复正文不能小于10个字符!

网友C:
drvi指令可以控制,方向控制不建议用Y1,因为一般三菱的PLC,Y0和Y1接口用于高速脉冲输出。

  用Y0做脉冲输出,控制Y1(按你的提问)线圈的通断就可以改变电机旋转的方向。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我改天来试试看,

网友D:
这个问题好像别人问过,你论坛搜搜

给你连线图,程序你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楼主:
非常谢谢你,论坛怎么搜

楼主(2013-07-15):
fx2n系列的不能用相对控制指令,我试过了

网友E:
控制方向简单的,但你要正转的时候,你就让一个继电器置位,当你要反转时候,继电器复位就可以了。

脉冲信号一直有,方向信号给一个高电平或低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F:
4楼的zhanfan,你确定可以用?

不要误导别人,DZRN、DRVI和DRVA在2N里面都是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