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90C 的A9端口如何校准

楼主(2013-05-26):
大家好!我想问问590C 的A9是电流计输出,如何校准。我是用RKCD 401电流表来显示的,通过A1 A9来做信号输入的,用什么方法?我用其他的模拟输出端A7和A8可以组态,也可以校准,但是A9端就不可以组态。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A9的参数也需要选择的。

楼主:
我们只用单级方式,用2象限不可逆的590c直流调速器,A9只能设置单级和双级两种方式,还有在什么可以调节A9信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