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开关有哪些常见故障?怎样处理?

楼主(2013-05-26):
   组合开关一般有以下常见故障,可分别予以处理:

(1)由于开关的固定螺栓松动和旋转操作频繁,导线压接容易松动而造成外部连接点放电、烧蚀或断路。此时应拧紧固定螺栓,并适当减少操作次数。

(2)开关内部转轴上的扭簧松软或断裂,导致动触头无法转动,造成接点位置改变。此时应更换弹簧。

(3)开关内部的动、静触头接触不良,或开关额定电流小于负荷回路电流,造成内部接点起弧烧蚀。在这种情况下,应调整动、静触头或换上电流较大的开关。

   如果出现严重故障,应将开关解体进行检修或换上新开关,检修时必须停电,以免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A:
组合开关,虽然结果复杂,安全系数低,制造麻烦以为,还有优点吗?

网友A:
有很多场合,还真离不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