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怎么编?

楼主(2013-05-27):
我想用人机界面编一个泵站的动画,但不知怎么做?在威纶通的网站也找不到教程,希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1. 这种软件没有动画图库?

2. 那就配合PLC来完成吧!管路,液位这些指示灯可设定为字,分8个或16个位,设置指示灯的量程范围,启动后按时间或条件(感应器检测)实现,在此过程中增加闪烁功能强化视觉效果!单个的泵之类的执行元件,有图库支持,可编辑。再不济也可自建图库!

网友B:
1, 建议先看看软件的操作手册

2,建议人机的界面动画可案例的一些来进行

3,泵站的管路可采用启动时出现 绿色的线流动,电机启动变成绿色,停止是红色

网友C:
你看了这些图片应该会明白怎么做了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5/504724_1.shtml我上传了一个工程文件,你参考下吧。

网友D:
和电影的道理差不多

几个不同的图片

循环显示

就是动画了

网友E:
先用gif制作动画,把gif文件放到界面上就可以了

网友F:
我有这方面的图库,加我,我传给你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网友G:
简单的做2个状态,比如一红一篮,

如果要转动的,多做几个,使用变量 循环 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H(2016-08-10):
这个问题很好,一般每个项目都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