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语言编程

楼主(2013-05-27):
大家好

               用STL语言编程写定时器指令FR使能条件是不是不可以少还有就是语言要注意什么问题麻烦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用梯形图写完了,转过来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一般不直接用STL语言编程,直接用梯形图编程,比较直观方便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