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C CH401 0~10v信号如何改为0~5V型号

楼主(2013-05-27):
大家好!RKC 温控表CH401  0~10v信号如何改为0~5V型号?是用硬跳线修改,还是用参数修改?高手请教!

楼主:
大家好!RKC 温控表CH401 电流表输入 0~10v信号如何改为0~5V信号?是用硬跳线修改,还是用参数修改?高手请教!

网友A:
0-10v变成0-5V这个有没有不同接口输出接线端,如果没有告诉你个好办法,把量程变成原来的1倍,岂不是就变成了0-5V 了。

网友B:
可以用温控器组态,变成0-5V输V出,也可以加个电阻变换下,你也可以加个转换器把0-10V变成0-5V,就是增加成本了。

网友C(2013-06-29):
RKC 温控表CH401选型!

网友B:
0-10V改0-5  V,加个电阻也行,变换一下。。

网友D:
使用一个10k电阻,一只15k电位器,分压,可以实现,电位器可以调整分压精度。或者试用个阻值相等的精密电阻也可以

网友E:
 也可以用个电源转换器实现降压的目的,容量输入端电压范围不稳定状态要比你这个大多了而且输出端可以实现电压的稳定工作。

德信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电话:0755-33355035

Emal:sales011@takensonic.com

QQ:1946754221

电子元器件亚太区通路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