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ABB ACS510 电机的频率显示在外接面板上?

楼主(2013-05-27):
怎样设置ABB ACS510 电机的频率显示在外接面板上?(英文面板)

 就是显示电位器的实际频率,请高手赐教!

网友A:
33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组设置。。。。。。。。。

 谢谢了

网友B:
面板显示的参数,是可以进参数设定菜单里面设置的。34组的参数设定

缺省设置是显示三个参数值。0103 (OUTPUT
FREQUENCY 输出频率), 0104 (CURRENT 电流),
0105 (TORQUE 转矩)。
– 使用参数 3401, 3408, 和3415来选择在控制盘上
显示的参数(参数组01 中的参数)。如果将参数值定义为 0100,会导致无参
数显示。例如, 3401 = 0100 和 3415 = 0100,那么仅仅由参数3408 所定义的
参数会显示在控制盘上。
– 也可以对每个显示参数进行比例换算。例如将电机转速转换为传送带的线速
度。参数3402…3405 对参数 3401 定义的值进行换算,参数 3409…3412 对
参数 3408 定义的值进行换算,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显示的参数,是可以进参数设定菜单里面设置的。34组...

 感谢大虾!~

网友C:
同意3楼意见

使用参数组 34,液晶屏的中间区域可选择要显示的内容:

• 三个参数值。

– 缺省设置是显示三个参数值。0103 (OUTPUT

FREQUENCY 输出频率), 0104 (CURRENT 电流),

0105 (TORQUE 转矩)。

– 使用参数 3401, 3408,和3415来选择在控制盘上

显示的参数(参数组01 中的参数)。如果将参数值定义为 0100,会导致无参

数显示。例如, 3401 = 0100 和 3415 = 0100,那么仅仅由参数3408 所定义的

参数会显示在控制盘上。

– 也可以对每个显示参数进行比例换算。例如将电机转速转换为传送带的线速

度。参数3402…3405 对参数 3401 定义的值进行换算,参数 3409…3412 对

参数 3408 定义的值进行换算,等等